惠普COMPAQ 321笔记本 喇叭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2-10-15):
惠普COMPAQ 321笔记本 喇叭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换过纯净版系统无果,喇叭换过了,声卡接口板也换过了,看论坛里好像很多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都没解决方式,客户特急,郁闷,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有没有查过功放,耳机与喇叭的切换电路

网友:
要官网的驱动。、

网友:
是XP的系统吧,CQ系列有这情况。要删除总线驱动再安装声卡补丁,或者直接换个WIN7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WIN7安装了也不行,XP换原装驱动都试过

网友B:
声卡接口板  你说的是耳机孔还是?如果是的话 建议你在查查声卡和功放的条件  不行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接口板  你说的是耳机孔还是?如果是的话 建议你在查查声卡和功放的条件  不行换

这机器公放我找半天没发现

网友:
不喜欢修这种声音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请问哈子,耳机跟音响的切换管是在哪呢,我这有图纸,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声卡或者是耳机插孔那边的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过功放,耳机与喇叭的切换电路

请问这款机器的切换电路是不是一个MOS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