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AMD平台的,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0-15):
开机电流在0.14升可以升到1.0左右,又跑到0.14.指示灯不停的闪烁,请高手指点
华硕

网友:
各供电都正常不,桥虚焊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多半三合一桥挂 了,试过了没?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吧,估计就好了啊

网友:
华硕集成AMD北桥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