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中开启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2-10-15):
假如KBC_PWR_ON信号为高电平时,Q66导通,Q57应该截止;假如KBC_PWR_ON信号为低电平时,Q66截止,Q57应该导通;开启信号ENTRIP1与ENTRIP2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才会让U31工作产生+V3A和+V5A???求大侠讲解下此开启信号产生的原理.

网友A:
有没有详细大一点的图纸啊  光看这好象看不出  你放个大图出来看看

网友:
KBC_PWR_ON低电平 Q66截至  Q67导通  +V5AL经Q67完全导通转换成EXTPIP1和EXTPIP2控制U31开启产生+V3A  +V5A.   应为高电位!

KBC PWR ON不会是低电平,除了在用电池情况下,那是为了省电,不产生3V5V

网友:
Q57的S极也是接地的啊,Q57导通的话EN1和EN2不也是低电平吗?

网友:
感觉3楼说的不对

网友B:
那个 Q66 与Q67是pnp,还是npn管,  知道这个就好判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 Q66 与Q67是pnp,还是npn管,  知道这个就好判断了

Q66是单NPN MOS管,Q67是双NPN MOS管

网友C:
只有这个图很难判断应该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楼主你是什么电脑   图纸

网友:
这是英业达的图纸吧?KBC_pwr_on  应该是高电位,插入适配器时就输出了,Q57G极就给拉低了,不导过,而待机芯片EN1 EN2就不会被拉低,据说EN1 EN2是芯片自身输出的

网友:
呵呵,,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吗?

网友:
可以理解为用电池的时候,为了省电,KBC PWR ON会是低电平,Q66不导通,而上面的Q57复合双 N沟的MOS管就会导通,(注意+5VL是芯片的线性5V输出),那么芯片EN1 EN2就会给拉低,所以
就不产生待机电压,完全是靠线性电压来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个图很难判断应该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楼主你是什么电脑   图纸

HP 4416S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详细大一点的图纸啊  光看这好象看不出  你放个大图出来看看

我把图纸上传上去了,你可以看下,U31芯片那控制信号

网友:
图纸我上传上去了,有时间看下,是U31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6是单NPN MOS管,Q67是双NPN MOS管

图纸我已经上传上去了,有时间麻烦看下,是芯片U31的开启信号

网友:
值得考虑的问题  谢谢

网友:
ENTRIP1与ENTRIP2肯定是高电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