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主板雷击 USB不能用 开机可以进COMS 运行一会南桥发烫

楼主(2012-10-15):
这个主板修的我头大了

我把USB插座 网卡插座 旁边的排阻 还有C99KJ 全拆了 确实有一个C99KJ 击穿了 但通电南桥还是发烫 用打阻卡测PCI 时钟 复位 内存供电 AD线都正常 上CPU假负载没有VCORE,上CPU没有FBSVTTSEL , MF1场管G极3.3V D极1.8V  S极上假负载1.06V 上真U为1.16V 南桥供电 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 COMS供电都正常 为什么南桥还是发烫 头痛死我了

网友:
我该怎么办

网友:
雷击的东东,还是换下桥再说了

网友A:
你没测一下USB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网友:
G31的主板都是使用SL8FX的南桥,这个南桥很容易坏,如果被雷击的90%以上的都要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一下USB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USB插座拆了 我从这儿测的 对地不短路 PCI A14也不短路 PCI-E 供电也正常

网友:
现在只能做桥了吗 我没有BGA啊  会不会是网卡的事  这个网卡是82562GZ VCC25  应该是2.5V吧测得为3.3V

网友:
网卡不发烫 这个是BGA上去的 怎么拆啊 用风枪能吹掉吗

网友:
服了你,网卡芯片早该砍了再试的。雷击的话第1步就是卸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