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卡机

楼主(2012-10-15):
       今天修一台神州笔记本客户说进不了系统,打开来一看果然进不了系统,只停留在神州LOGO画面。所有按键都动不了,外接也没有用,下内存,显卡都不行,第一次见这种现象,情何以堪,只能请教大家了。

网友:
额,我是新手!这个问题也没见过!BIOS芯片看看哦!

网友:
拆下硬盘也是一样的么 ?

网友:
什么型号啊,什么都没有怎么讲

网友A:
遇到一台,装硬盘就卡logo,拆了就过,用ide转sata光驱位装硬盘,什么都不开cpu占用达到80%,pe也一样,解决方法,换南桥。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外设有问题了。建议拆机最小化测试。还不行就只能搞南桥了。

网友:
弄外设(键盘,硬盘,触摸板之类的)不行的话应该是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死机最麻烦了。一个一个试吧,内存,硬盘, 裸板,南桥,

网友:
硬盘或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拆下机来刷了个bios,不卡了但还是进不了系统。最后发现硬盘坏了,换了一个号硬盘好了进系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装硬盘就卡logo,拆了就过,用ide转sata光驱位装硬盘,什么都不开cpu占用达到80%,pe也一样,解决 ...

刷bios,换硬盘好了

网友:
哦 不错么   什么型号的机器  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南桥

网友:
原来是BIOS故障啊。不过有的华硕的机子是不插MODEL卡也会不开机,只是出现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