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进来总烧管子要查什么?

楼主(2012-10-15):
AMD sis桥,iSL6566管理,换了之后还烧。替换场效管50N03 结果还是一样,。上管和下管对地阻值均一样。这管子给我烧的。烧蒙了给我 ,哪个大师给我解答一下??? 帖子说查反馈,反馈都查什么?电阻么?
电阻偏高会烧元器件吗?我还差了说BOOT脚,会么?

网友:
请大师详细说明。、 我可不想在烧了

网友A:
BOOT脚接的那个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也会烧,我有遇到过

网友:
看电路图,全查

网友:
不敢称大师,按我的经历来说首先观察BOOT脚电容有无掉件,小电阻有无变大,如无异常把MOS管 PWM芯片、驱动芯片全换,如还烧就不要修了,伤不起

网友B:
烧MOS管,,一般都是在6566周围的元件引起的,,一个脚的查,跑线路,,看到哪些地方去了,,没有电路图,就找相近的,,,,一组一组PWM的查,,升压,,反馈,,等等,都要查,,漏波电容,电感,,,就算U短路的话,,也会保护,不会上电烧元件的。。。。。。

要想修出来,,得花多点时间研究的,,,如果是笔记本,,修个U供电,有二百大洋,,可以研究研究,,如果台板,,修久了修不出,就放弃,,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版主 电阻变小不是会影响烧么。电阻变大会怎么样?2.2电阻变大最大允许多少

网友(点评):
2R2 就找个2R2的换上,,,不换,,还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MOS管,,一般都是在6566周围的元件引起的,,一个脚的查,跑线路,,看到哪些地方去了,,没有电路图,就 ...

是主板,但是我就想弄个究竟,弄好一个 下次遇到相同问题就可以不会头疼了,。谢谢你咯

网友:
激放电路激励不足,和芯片有毛病会烧。

网友C:
多量量吧,这种板百度一下图片有很多大图,可以参考一下有无掉件,
修好一个板不仅是修好的,而是对自己修板技术以及信心的提升。

网友:
最烦见到这种了。烧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量量吧,这种板百度一下图片有很多大图,可以参考一下有无掉件,
修好一个板不仅是修好的,而是对自己修 ...

好的,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脚接的那个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也会烧,我有遇到过

我去查看看 明天上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