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T-LM 3.2的主板跑39 38

楼主(2012-10-15):
今天接到四片945GZT-LM 3.2的主板,有3片是跑39 38的,有一片是屏幕亮了却没有英语字母显示的,拆下来一看,跑39 38的都是两个6.3-1800的电容鼓包了,拆下来,换了,还是跑39 38,后来看见主板上一个4500的八脚芯片上有明显的一个小包,换完就好了,另一片主板也是这个芯片坏了,可能这就是这种主板的通病吧
上图

网友:
如果有没有记错那个4500应该在SPK附近,此芯片坏会造成内存电压不正常,或者花屏

网友:
内存供电电容鼓包引起吧~

网友:
今天才看见原来发了两次,昨天卡了,以为没有发出去,所以又发了一次

网友:
楼主 这种板子就喜欢坏那个芯片 我修了好多片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板子呀。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113897978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板子呀。

联想品牌机,精英代工的

网友:
通病啊!楼主维修的不错!这钱挣得快啊!

网友B:
4500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0是干嘛用的?

5v双路供电

网友C:
现在修块主板能得多少钱呀,还不如让客人换板来钱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块主板能得多少钱呀,还不如让客人换板来钱快点

先换再修最赚钱。先换了再说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