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海尔T68D电流0.46A掉电,没内存供电(有新发现)

楼主(2012-10-15):
板号T14NH,查不到电路图。 掉电。量内存没供电,而CPU供电1.09V 。 内存供电由17000E组成,见图。量得内存供电上管的GS极间电阻为0(对地为300多欧),管是好的。吹下17000E芯片,GS间为OL。于是换芯片17000E,1.8V有了,令人惊奇的是上管的GS极竟然还是0,真的没骗人啊。疑惑间现次通电,千真万确真的有内存1.8V供电,这时电流走的0.76A。但未见跳变。装内存,试机,再次出现0.46A掉电,即使取下内存,1.8V仍死活不肯出来了。  心都凉了! 望各位大佬看到江湖同道份上 ,拉一下。拜托了。

网友:
GS为0欧,两种可能,要么上管击穿了,要么17000本身有问题。建议两个管和17000都换了吧,有些故障还是替换法比较管用。

网友:
多谢楼上回复。多次试机,发现时有1.8V,有时又没有 。仔细对比,17000E的24脚SHDN在没1.8V时是1.6V,有1.8V时为3.3V ,猜测是开启条件不正常,4脚触发后都有3.3V。试从4脚飞线到24脚,强迫24脚为3.3V,这样1.8V有了,电流0.83A,还是无显示。    量17000E的24脚,与EC IT8512E的各脚似乎不直通,不知下一步该查哪了。请各位英雄再指点指点

网友:
把图纸出来,这个芯片如果强身输出1。8V那也不会出PG信号,也会导致不跑马的

网友:
楼主,,,0.46,,这个电流,应当是U供电没起来,

从板号上看,,这个应当是ASUS代工的吧,,如果是ASUS代工的,,查一下12VS电压,看看够不够,,,如果这个电压不起来,,很多电压都起不来!,,,,包括U供电,,,然后,U供电起不来,就会掉电

网友:
现在手里有台给LZ一样的问题17000E的SHDN只有1点几V   不知道那问题  大家帮我们分析一下 万分感谢  要是LZ修好了的话 分享一下

网友:
此机已修好。讲起来好笑, 左查右查、上查下查都没结果,晚上睡觉都似乎半梦半醒的,恍惚间想到会不会是BIOS问题?  第二早起来刷个BIOS,奇迹般好了! 拆掉24脚与4脚间的飞线,还是好好的。  BIOS不良会造成内存电压时有时无? 一直心存疑虑,不敢确定。几天过去了,也没见返修。逐总结出来,欢迎大家抛砖。

网友:
我也去刷过BIOS看下  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LZ

网友(2014-07-18):
胡求岔  内存供电都没有 电流会那么高么 微短 修吧

网友:
bios会影响内存供电?这不科学啊

网友: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好厉害,刷BIOS刷出供电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后面拉了

网友:
没供电为什么刷BIOS呢

网友:
拍电影啊 BIOS能刷出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