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容屏局部(下面)不灵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15):
手机的电容屏,HTC的手机,下面大概1/5的位置,按键无反应,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 是屏幕坏了,还是板上的元件有问题?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先校准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到售后刷机看看,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就有可能是触摸屏坏了。

网友:
在这里混的人还去售后刷机?
估计两个原因,一个是屏本身(这个屏是复合屏,中间有好几层),一个是电路上某一个元件坏了,但是因为之前没了解过,对这方面没有概念,所以来咨询一下。

网友:
触摸屏局部损坏吗

网友:
先刷机 不行就拆机检测嘛

网友:
触摸屏坏。断线

网友:
断线的机会大

网友:
嗯!1:屏本身的损坏   2:存在断线       你拆开机器检测下吧!

网友:
触摸屏坏,淘宝买个,百度一下拆机过程,自己换一下,HTC的通病。

网友:
触摸屏本身损坏,没办法的,只有换触屏。

网友:
还是自已动手吧,这样会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