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监控摄像头12V 2A小电源维修,主控IC 不知道是啥型号YGY888

楼主(2012-10-15):
     电源是通电没反应,拆开看没烧的痕迹,每个元件的很新,一看一个八脚的IC,上面还有一个散热片,把散热片卸下一看,傻眼YGY888,一看这么弱智的命名不用说肯定是国产芯片,以为一定是IC问题,一阵忙乱的上网找资料,各大网站PDF,真见鬼就只是搜索到几个问YGY888怎么代换的帖子(同学太天真了)。
     好吧没有资料,死气去跑电路,跑呀跑不久就跑出来了,分析电路构造,IC应该是震荡控制电路+N场管的集成,测各个元件,发现一个红白绿2900K的电阻无穷大,先前也没注意到这个东西,想下这个IC不工作,无非就是没供电或者烧坏,果然是这个2900K的启动电阻问题。料板上卸了2个1000K串起来接上去,通电有12.4V输出了,成功修复
     总结:遇到问题要冷静呀,先查自己知道的东西,走少点弯路。
     图片中的D和S写错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好收多少钱?
还是本身有修的价值
好比修主板重植桥一样
别的不说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点评):
不值钱,修好最多收10元呀。但是经验就用钱难买哦,冲级中。。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个电源,还没来的及修,也是没输出的,参考下,O(∩_∩)O哈哈~

网友:
多谢LZ     我们一般都不修的!   这种电源不贵就换了吧!不过LZ还是要向LZ学习

网友(点评):
有钱不在乎的客人当然是换新的啦,都是穷人呀,能修就修吧,样样换新的伤不起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楼主我看你说的是2900k电阻有问题,为什么要拿2个1000k的窜联?

网友(点评):
呵呵,N场管辅助电源一般启动电阻2M欧,其实也不需要太在意,一般在1M~3M都能启动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不错啊!无所不维修啊!

网友:
挺厉害的说。楼主不错。已经掌握开关电源了。俺还得努力啊。

网友:
挺好  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换我肯定不愿意去修那个了

网友(点评):
混经验呀什么都要修修

网友:
这个YGY888芯片确实少见。
好经验,楼主的刻苦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还是要有好学的精神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换我直接扔,买个新的也就15-20元,还质保一年。

网友(点评):
帅哥不要的东西打包寄给我,邮费到付

网友:
这是八角电源模块,看看线路找一个相关的芯片换上,需要改线路时,改一下。我认为没价值。因为这种电源很便宜的,5,6十元。

网友:
维修就是要有耐心啊。跑电路还是很有用的吗

网友:
学习学习,向lz学习,另修不换。

网友(点评):
不是不换,是给客人换新的,坏的东西客人不要就自己修修,赚多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