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

楼主(2012-10-16):
       遇见一显卡  ,开机瞬间断电 ,万用表查是场效应管击穿  ,换后还是断电,又击穿,上下管一起换断电,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ok

网友:
当各种供电都正常,加焊GPU仍然不显示该怎么搞,楼主能分享一下。另外楼主能共享几分显卡的图纸吗?

网友(点评):
GPU都给你加焊挂了,,还亮啥

网友:
圖紙要自己慢慢收集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GTX680图纸,找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高手有没有

网友:
资料太少了,不好搞。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你把它控制芯片拆了换一个应该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有图就好搞了。现在显卡的图纸太少了

网友:
这种一开始就应该一起换掉啊

网友:
这个搞好了 就算上市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已经属于高手的了。

网友:
不知什么时候也能成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