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新手请求帮助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2-10-16):
这是一个太阳花9400的显卡, 因为风扇坏了,所以我更换了一个CPU风扇,当时也注意看了下上面的是不是12V的电压,换上去用了没多久,下图Q1就暴了,然后我用风枪将之吹下,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替换,大致型号上面就写了个4420,下面的就没有看清了,
图一Q1左边的二个脚也就是相通的.我在上面找了一个相同的传上去了,不过这个代号为4422<Q11>,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元器件替换,请求帮助下,我是个新手谢谢了

图一

图二

网友:
显卡上的MOS管一般是N沟道的,红表笔点s级黑表笔点D级,有一组数值的就是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的

网友:
嗯!这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

网友:
那替换的大小用什么来定

网友:
一看就是N沟道的,因为这里是一组PWM供电。

网友:
随便到一块料板上找一组上下管,拆一个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判断是P还是N沟道再说  Q1爆了代表是不是短路了,最好是吧一组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