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正:一台联想V450笔记本开机不显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2-10-16):
型号是联想V450,集成显卡。
据客户反映,该机的电流跳变如下:0.02A--0.6A--0.8A--1.3A--1.1A--1.4A--1.5A,初步看电流跳变的还可以,但是不显示。

仔细看的话,这个电流跳的次数有点少,并且最后的电流有点大,集成的INTEL机器,一般会在1A左右亮机,初步怀疑有短路现象,这款机器和Y450差不多,右侧USB接口容易坏,但是经过目测,USB口没坏。既然USB口没坏,那么下意识的去测量了一下USB的对地电阻,发现有两根地线,这肯定是不对的,USB 的四根线定义是:5V、数据、数据、地线,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地线呢,实测USB供电电容击穿短路,如图1所示。
将该电容翘起,再次测量USB口的对地阻值,目前只有1根地线,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了!接下来随便找个USB电容装上即可。

   提示:联想新款机,如Y450、V450等,如果出现开机不显,需要检测一下USB口电路,以前也修过多次这样的,算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回事啊!!下次记住了

网友:
好经验  多注意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下次维修也要留意

网友:
好样的,下次记住了,吃虧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这个USB电路怎么看起来像是独立的一块板。

网友:
上来测USB,这倒少见。下次注意了

网友:
测USB,这倒少见。下次注意了

网友:
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  感谢楼主

网友:
我怎么才能转正啊?

网友:
这是Y430的板呀

网友:
LZ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