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上网本关机再开机就只有指示灯亮屏点不亮,各位师傅是那里问题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2-10-16):
X10上网本关机再开机就只有指示灯亮屏点不亮,要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再开又正常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只是认不到网卡,无线网卡可以用.如果再关机又点不亮过几个时再开又正常.各位师傅会是那里问题呢.我测各CPU,桥.内存电压又正常.会不会是集成网卡的问题呢

网友: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网卡击坏了   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
网卡损坏了  系统很不稳定  有时候能进又是不能亮  有时候进系统卡机   楼主有经验了也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