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维修一例(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止)

楼主(2012-10-16):
CPU风扇一下就停止,但可以再次触发,先上传主板实物图

一位客户技嘉775主板被老鼠尿撒了,开机CPU风扇转一下马上就停止 ,但又可以再次触发,如果上CPU辅助供电小12V就无法触发,断开CPU12V可以触发,但转一下就停止,用万用表测量ATX的5V,12V对地都正常,就是-12V对地无穷大,IO针脚全是老鼠尿,所以IO也换了,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12V短路呢,维修步骤如下:
1、不接上小12V 看一下看是会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止
2、测量各个供电(内存,PCI,北桥与南桥供电) 电压点对地值 看有没不正常的。
a、那先查一下CPU供电对地值是多少,断电、 拆下CPu,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测CPU供电对地值。
b、测 一下 USB数据线对地值 如果全部小于500说明南桥坏 。

快速判断那个上管是短路: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上管 G极与地之间值有两个是033欧,有两个是500左右
把测量的两个为033欧的上管拆掉,再次测量12V与电感阻值为377欧,这就正常了。在拆掉的上管焊盘上的G极测量对地都是580左右。从其它二手板上的CPU供电也是N沟道(主板上大部分是N管,只要是主板上的N管拆来代换都行)的MOS管拆两个焊上去, 如果上电能用就OK,还是一样说明芯片坏了。
   换上了好的MOS管,再接上CPU风扇转15秒钟左右就停止,之前本来是转三四秒钟就停止的,拉出CPU供电12V也是转一下就停止,上CPU诊断卡代码也是跑00,比原先有风扇有转久一些,这个是不跑码了。
再次测量CPU供电有了没,结果测量上管D极有12V,G与S极无电压,不用上假负载再查内存、 桥 、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供电再上真CPU。
   下面开始测量各供电:
DDR2、DDR3内存核心电压正常为1.8V(因为内存的核心电压是主供电的一半,主供电为3.3V)测量点在内存槽旁边的电感上测量。测量结果内存边上的电感测为1.82V也是正常。
总线在CPU和北桥之间的场管S极,这个管了S极测一下有没有1.2V,测量结果是MOS管S极无电压(这个管 S极必须有一个1.2V才是正常的),D极有1.52为正常(正常就是1.5V),这个管的G极10.98V,G极这么高的电压是因为S无电压输出 所以就高。测量结果为这个总线供电没有。
   接下去把这N沟道的MOS管换了,再次测量G极是3.68V,D极1.51,S极为1.2V,这时全正常了。上CPU上管G极有2.68,CPU供电也正常了。
   再次涂上CPU散热膏,插上CPU风扇,也插上内存与显卡显示器可以显示,这时跑到代码26,但还是掉电。
再次找故障:压一下北桥看看,显示有没提示什么错误,测一下开关针电压多少V,开关电压待机5.12V, 触发后为0.07V。
故障处理:那把IO换掉,IO换了之后不会掉电了,但是诊断卡一直显示C1,C1不停的闪烁,插上内存与没插上内存是一样,但过一会儿又变成跑00了。
结论分析:从上面换了MOS管之后原来是能显示器, 现在C1 是IO不行换的IO第一行型号虽然对, 但技嘉这个是专用的,技嘉IO第三行英文后面必须是带GB的。这个板要分技嘉专用的IO,是技嘉专用的
不能乱换 。ASUS那个是 A  现在好多板都用了,但GB的只有技嘉用,只有技嘉专用的要看,结果换上技嘉专用的IO就OK,收工!
   最后上传一份技嘉通用的I/O图:

            要求管理员能给我申请转正,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客户送修主板,先用洗板水把撒有老鼠尿的元器件全部清洗干净,再放入烤箱温度调至100度左右,烤机8小时,确定没有水分了再动手测试维修!

网友:
能有这样的维修思维很不错

网友:
楼主分析的到位啊。。。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太会看那个地方是产生总线的电压的,楼主能教下吗?

网友:
烤8个小时,修了那么多时间,收多少钱?还有,DDR3是1.5V的

网友:
恭喜楼主
故障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现在钱少都懒得费人工了。

网友:
收费150元,有时为了研究要能达到成功率,这是最大的收获

网友:
很厉害   希望多发点维修经验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