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到0.25掉电无1.8v输出

楼主(2012-10-16):
联想E290到0.25掉电无1.8v输出
换MAX8632E开机到进度条掉电,触发到0.25掉电,再换8632e一样,各脚电压:22VDD 5V  26AVDD 5V 15FB 5V 3REF 2V
17IN 19V 27SHDN 5V上下管和电容换过对地值90

网友:
20脚自举升压正不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极性电容!

网友:
7STBY 3V正常

网友:
i又学到了一点

南极宝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807785687 -5 严禁灌水

网友A:
PWM  要有示波器,,区分是保护还是未工作,,,,具体要去研究芯片的PDF,,,,掉电的话,,先去掉保护,,再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SHDN 5V上下管和电容换过对地值90  那电压有嘛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

807785687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  要有示波器,,区分是保护还是未工作,,,,具体要去研究芯片的PDF,,,,掉电的话,,先去掉保护, ...

问下  去掉保护是什么意思

网友:
放焊台上烤了一小时,好了。但正常后测电压也没变化。搞不明确到底什么原因,反正收了150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