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8M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16):
主板故障:不触发!首先上传主板实物图:
检测步骤如下:
第一步:ATX 20针电源插座各针对地测量:
1 2脚红色对地阻值322左右  , 46脚红色对地阻值3738脚灰色对地阻值627 9脚对地27310脚对地58211脚对地32412脚蓝色对地无穷大,14脚绿色对地6621920脚红色对地375
4针电源接口对地测量:34针对地583,根据ATX各脚对地测量结果为正常,没有明显的短路。
第二步:测量各供电对地阻值:
1、先查一下CPU供电上管D极对地586G极对地876S极对地473,是正常。
2、再测 一下 USB供电线与数据线对地值都是640左右也是正常。
3、
测量12V与电感阻值为500左右,为正常(离12V近的是通的,是要测量远一点的电感,图中红线所指的电感)
4、最后上管两个拆下测量是正常为N场效应管测量6次,DS极有一次阻值为400左右,确定上管为正常。对地测量两个上管焊盘两上的G极都为856现在焊上原先拆下的上管,再次测量12V与电感448,这是正常了
短路方面已确定没问题了,下一步按开机电路故障检修流程:第一步:检查CMOS跳是正常      第二步:测量20ATX电源第14针脚绿色线+5V PSON5.11V待机电压,为正常。      第三步:测量开关针脚有3.32V正常待机电压。按上面检测无短路故障,可以短接强行加电,开机针脚3.32V瞬间可以拉为低电平000ATX14脚绿线还是5.11V高电平(正常触发后绿线应该变为持续低电平)。      第四步:万用表12V直流档测量32.768晶振一脚是1.58V,另一脚是0.39V,(此时判断晶振没有正常起振)晶振两脚电压差那么多呀,对此有怀疑,继续下一步再详细测量!      第五步:用示波器测量晶振两脚波形,示波器的地线夹在晶振固定地线脚上,然后用示波器的探头分别去测量晶振两脚,按下AUTO键,两脚测量的有正弦波,但两脚波形相同(正常波形是有差别的),频率是f=2.8HZ左右,与晶振上32.768差多了。晶振待机一只脚抓到的波形: 晶振另一只脚待机所抓到的波形: 6、根据上面示波器测量两脚波形相同,频率不对,引起没有压差,同时在待机下示波器探头在晶振脚测量时偶尔可以开机,关机用手摸晶振两脚或短接开机针脚又不法再开机,基本判断晶振老化。动手维修:从二手主板上拆下同型号的32.768晶振与谐振电容一起换掉,再次触发没动静,想一下,可能是二手主板的晶振也的问题吧,然后把原板上拆下的谐振电容重新焊上,再换上一个新的32.768,触发正常了。下图是换下的晶振,已生锈老化了: 这是换上后一脚正常待机的波形与频率10KHZ:
另一脚的波形与频率32.7680KHZ 换好晶振正常待机时万用表所测到的电压差:(晶振两端压差正常为0.3V左右),这时所测量的压差刚好是0.32,为正常了。 插上CPU假负载,测量上管G12.11VG2.11VS1.56V,假负载上总线电压1.21VVTT1.29V,核心电压1.56VPG3.34VVDDA2.5,经测量CPU供电电压正常,上真CPU。再次触发盼望久久的XP画面出来了。 拷机正常,收工!附:上传一份开机电路故障流程图:
请管理员再次审核,望能给于申请转正,谢谢!

网友:
后面图重复上传一分请管理员删除,谢谢!

网友:
时序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首先要谢谢徐老师给我的培养与指导!也谢谢兄弟们的支持,

网友:
思路设备都不错!远程学多长时间了?
本来就是正式会员了还要转正?

网友:
写到很好,很详细,看了收益匪浅

网友:
今天刚才转正

网友:
这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讲的好,技术也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个示波器回来哦

网友:
咱不给我转正呀

网友:
学习了,又明白一点点,呵呵!

网友:
现在还有754的板

网友:
思路清晰,修遍主板都不怕啊

网友:
楼主基础好历害......

网友:
这么细心...赞个!!!

网友:
写的很详细,楼主基础打的很好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 文中提到的 “频率是f=2.8HZ左右,与晶振上的32.768差不多” f=2.8HZ 是指什么呢?
还有换上了好的晶振 为什么一脚只有10KHZ也正常。

其实这个波行只有一脚有32.768  那是因为表笔或示波器没调好的问题吧  只要把表笔调到x10然后在Auto 两脚测得都是32.768了

网友:
你的修板步骤太麻烦啦 误人子弟

网友:
楼主写的太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修板方便了很多的  有想法去买个回来学习下

网友:
讲的非常细,我这个新手看了都明白了!

网友:
思路不错,修主机都不用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