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刷

楼主(2012-10-16):
F32-100HIP 850U不支持,sst25lf080a  bios可不可用是几M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和楼主一个情况、、F32好多编程都不支持。。淘宝买个 25L 32M的  换上也不行  我感觉最好原BIOS刷最好了  现在还放在那 找个可以刷的

网友(2013-02-02):
同样问题求解,我的希日特也是不支持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