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师傅们···看看这样的液晶按键怎么改

楼主(2012-10-16):
师傅们,这样的液晶按键怎样改用在通用驱动板上。麻烦大家讲解下,等待中.......

网友A:
只能按照通用版的一根一根的接,测量号对应的线序,比较繁琐。

网友B:
把上面的电阻电容都去掉  然后每个按键接一条线 加地 就可以了

网友:
把线划断,再接

网友C:
我一般直接四根 开关   两个灯  一个地  就行了 至于控制么  客户用显示器也一般不会按什么控制键  到时候给他提前说好就行了

网友:
同意5楼的,不错的

网友:
同意三楼,电阻都拿掉 ,一个按键一个控制线,加起来应该是八根吧

网友:
我同意5楼的】

网友:
同意3楼。此法确实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按照通用版的一根一根的接,测量号对应的线序,比较繁琐。

好,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的电阻电容都去掉  然后每个按键接一条线 加地 就可以了

好,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直接四根 开关   两个灯  一个地  就行了 至于控制么  客户用显示器也一般不会按什么控制键  到时候给 ...

呵呵~~ 太随便了。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
简便一点的,把电阻去掉 然后把按键的地用线连在一起!但要看好不要把地与地之间的保险焊掉了。。其他的你懂得!

网友:
首先对照通用版按键,每个功能按键是对地还是用电阻分压,将旧的按键板按新按键板的连接方式拆除旧板的零件再对照接上

网友:
接四根,一根控制接驱动板的KO,两根接指示灯G.R,一根接地

网友:
首先,要测知每根线的作用,然后对照通用版接就可以了,只是麻烦而已,并没什么技术

网友:
同意5楼的朋友

网友:
今天碰到那种七个键的每个键旁有个电阻  不会啊只好改用普通案件板

网友:
如果是老掉牙的液晶 五楼的作法最省心。想想自己用液晶啥时调过里面的内容,最多按个开关!

网友:
改按键时最好先把电阻电容去掉,然后再改成一个按键一种功能,一般7根线就可以完成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