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解密后打开乱码

楼主(2012-10-16):
昨天晚上,接到客户一个电话说他的部分EXCEL表格打开是乱码。就叫他把电脑拿过来,开机一看,果然和他描述的一样。都是2003做的表格,就是其中一个文件夹里面表格打开全是乱码,其他的正常。听客户说原来是加密过的,已经解密,都一段时间没打开过,昨天打开就成乱码了。求高手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路过

网友:
补充下 我试过了用WPS打开提示没有权限

网友:
必须问她是用什么加密软件 用那软件揭秘一次

网友:
还蛮复杂的。。。。。。。。。。。

网友:
嗯!这样的情况可以网上下载个EXCEL的乱码修复软件啊!

网友:
乱码多数是文件数据缺失,用修复软件试试先,最好还是有原文件比较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