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无复位

楼主(2012-10-16):
今有台联想天逸F30笔记本,能加电不亮,插上诊断卡复位灯没亮过,显示无复位,哪位高人给个思路查此故障,先谢谢了

网友:
诊断卡不一定准先供电时钟,最后复位。复位没有就查供电和时钟,如果都正常看有没有总复位,PLT_RST 或者是PCI_RST 如果有检测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吗,如果满足北桥可能坏了,如果没有总复位查南桥条件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如果是独显的,也会导致没复位。查下时钟的条件足了没

网友:
  上个带灯CPU座看看

网友:
次机器是集显的,总复位在那?找哪个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