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声卡发烫

楼主(2012-10-16):
华硕P5SD2-VM开机都正常,就是没声音,而且声卡芯片ALC662超烫,手都不能摸,换了两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电路导致的,该怎么维修?///

网友:
能识别硬件无声音查35.36脚2.5V,及耦合电容,接口电路,

网友:
声卡旁边有个3脚的7805吧,换了看看

网友:
把声卡 供电换了

网友:
嗯!仔细检查一下声卡的供电电路,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华硕这中声卡易坏,我见过几个了,拆了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