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的G450

楼主(2012-10-16):
联想G450 D3 独显 开机电流跑0.18 然后0。22 就这样了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 这个完全没有跑的 郁闷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给点意见,谢谢
联想

网友:
供电应没上齐吧,供电正常不放CPU也要0.4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救,那完了!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只能开机,其他电根本没起来导致的吧!仔细量量什么电没起来吧

网友:
电压啊 肯定有其他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CPU核心供电出来了吗?一般是少电压

网友:
仔细看,其它有问题

网友:
楼主电压肯定没上全,哪组电压没有,查哪组。思路要清晰,不要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