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 无视频信号

楼主(2012-10-16):
大侠们帮帮忙,
AOC 715S通电,不接VGA线的时,显示器正常,灯管点亮,指示灯为绿色,显示器出现未连接视频线。。。接上VGA线,显示器就黑屏,指示灯变成橙色。  未连接VGA线,打开电源24V 23.8  12V   15.40   BL 0.2  ON/OFF 3.71V,5V 5   -8V -8.6   接上VGA后,24V 26  12V  17.2   BL  0.2  ON/OFF  0  5V  5   -8V  -9  是不是驱动板问题,会是哪一块出问题呢?

网友:
没信号绝对刷bios

网友:
ON/OFF  0
   0v不对,从5v接4.7k电阻到这脚,强制开机..

网友:
这个机子刷程序就行了。

网友:
问题可以肯定在驱动板,一般程序坏的多

网友A:
通病,可以把24c的8脚片子摘掉,再换上个空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可以把24c的8脚片子摘掉,再换上个空片就好了

空片哪里找呢?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呢!

网友:
在旧板子拆一个就行,关键是里面无原来的程序

网友:
清空数据就OK了 通病

网友:
通用板换一个就好了!
指示灯变橙色了,所以你把开机信号加上电压,看到的顶多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