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12-10-16):
我最近老是遇到高压问题的显示器,但我每次都该高压都快疯了,我就想怎么才能把高压的保护去掉,和通用高压的一样没保护这样的话就可以亮,但我试过几次都失败,我想我的想法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操作上不对,求大神告诉我怎么去保护把屏点亮!
显示器

网友:
首先想着去保护的人是不求上进的,人家设计保护电路不是脑子进水哦!还是应该仔细分析故障所在才是生存之道。

网友:
解决根本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
去保护是把高压板的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平衡保护功能去掉,本来高压板有问题才保护,你去保护是让高压板带病工作,后果严重不建议去。 去保护的表在论坛有你搜索一下。

网友:
去保护方法多种多样,有时还需综合使用,改芯片,加电容,到网上多查查资料,多学习,肯专研才能修好。

网友:
谢谢大神们,我只是想知道怎么去保护,有实例的讲下,我这是对自我的完善和学习,没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