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重装系只显示“J”字

楼主(2012-10-16):
昨天给一单位一台方正PD2.8G的电脑重装系统,用网一下载的GHOST包直接克XP,重起后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j”的字母提示!用了多个XP版本,都没搞好。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分区表  出错了 从新引导下分区表

网友:
我是从新弄的分区表,突然一试就成功了

网友:
上面两楼说对了一半,但都不能解决问题,重起也一样的,还是那个J字!要用纯净版的XP安装就OK了!

网友:
相当于重建了MBR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样  我进快速启动里设置一下硬盘就可以

网友:
在方正和HP的电脑遇到这样的问题比较多!也有GHOST后重起出现J字,用U盘起动后入硬盘装完系统后好的!但有些机这样不行,最好用以前的XP原装盘一步一频的装系统,到考完文件后,重起,再GHOSTXP,就解决问题了!这样最快,最好!

网友:
学习了,按上面大师的说法分区试试

网友(点评):
单位的电脑,资料很多哦,能给你分区嘛!要上你丢了人家的文件,伤不起啊!

网友:
学习了,没给这种电脑装过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品牌机自带的还原软件的原因吧。

网友:
品牌机子有时会出现这个,GHOST 不能用,可能是品牌机为了防止盗版系统,在主板上做了什么手脚。俺以前是用光驱装安装纯净版的光盘,比较慢,装完驱动,还要装软件,要是网卡驱动找不到,驱动光盘也没有就要头痛了。最近想了一个新方式,把品牌机子上的硬盘拆下来,挂其他机子上GHOST系统,GHOST好后,再挂回来。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但要有一台可用的电脑!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2013-06-05):
今天我也意见了, 虾焖搞了一个下午还没有搞定,华硕P5GC-MX/1333的主板,重装系统就出现  J   进不去,好蛋疼,

网友:
重分区,MDD格式化,也莫用, 还是JJJJJJJJJ.蛋疼

网友(2013-07-17):
注意一下是否有隐藏分区  然后装完后在更改下启动顺序响

网友:
重建MBR试试

网友:
安装版!!对付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用安装板原板安装,是最好 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现在很少人用了,也没有原板的光盘买了!

网友(2014-05-02):
我今天遇到了同样问题 。。。什么办法都试验过了(没用安装版) 最后换了块硬盘好了,但开始那块硬盘在别的机器上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是引导问题,划个引导修复工具,或者清盘重新分区并更新MBR

网友:
有些装了WIN2008和WIN8的电脑,如果你安装XP,就会跟上面的一样,GHOST后,重起也只有一个J字,方法是用GHOST 一分健分区,分好后再装系统,缺点是硬盘数据要备份!

网友A:
在分区软件里面点击C盘右键重新引导就行了,保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分区软件里面点击C盘右键重新引导就行了,保证行

看来你没也搞过,只是想当然而已。我这地经验,不知实践多少次了!没经验不要在这儿乱发言!

网友B(2014-10-30):
我现在也正在发愁这个问题。硬盘重新分区,都不行。换GHOST系统,都不行。换一个硬盘安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正在发愁这个问题。硬盘重新分区,都不行。换GHOST系统,都不行。换一个硬盘安装都可以

很筒单,就是用下载的GHOST-IOS文件,用个虚拟光驱,装入GHOST-ISO的XP系统文件,再用GHOST11。0打开虚拟光驱,选用HD4。ISO,把硬盘分区,注意选DISK,再刻录,完成后,不用重起,再直接再克隆系统,重起就直接安装系统了!

网友:
在DOS下用分区软件重分区并格式化,重建MBR就可以了。

网友:
相同的问题遇到很多次了,有时候分区表,能解决,但是有时候不能!

网友:
学习,有机会试试看看。

网友:
今天我活生生试过各种办法都没用~最后将4k对齐取消解决啦!希望大家使用……还有救是用iso一步步安装……

网友(2014-12-01):
重建MBR引导

网友C(2016-03-09):
做两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系统试一下

一个系统都没做,乍能做两个?

网友D:
这个跟电脑有问题,老款机器就会出现,因为现在一般重新分区都是4K对齐的,分区取消对齐,就解决了,当时遇到一块七彩虹的主板就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电脑有问题,老款机器就会出现,因为现在一般重新分区都是4K对齐的,分区取消对齐,就解决了,当时遇 ...

现在一般都对齐  这到没有注意

网友:
重新分区,勾选掉整数对齐。

网友:
感觉重新分区在安装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E:
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要客户换硬盘,但客户没同意。最后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要客户换硬盘,但客户没同意。最后没搞

人家好好的硬盘,能换嘛,只要你装个系统,结果要人家换个硬盘,谁都会打个问号!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记不太清了,PE里有个启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记不太清了,PE里有个启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好

有时效果不错,但容易的,不是要讨论的!

网友(2016-04-14):
进PE里,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G:
重建主引导记录,清除保留扇区,修复引导项。一套下来99%的电脑都能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建主引导记录,清除保留扇区,修复引导项。一套下来99%的电脑都能进系统了。

对不起,我要解决的,就是那百分之一!

网友H:
上次修到一块是南桥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上次修到一块是南桥问题。

我这没讲硬件问题的帖子,你可以发一个关于硬件出故障,导致不引导的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没讲硬件问题的帖子,你可以发一个关于硬件出故障,导致不引导的主题!

网友:
到现在还没解决?老主板不支持高级格式化(Advanced Format),分区取消4K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30):
遇到过很多次,格式化硬盘,重建主引导,和纯净版系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分区表出错了 从新引导下分区表!用U盘启动工具进PE,删除分区,重新建立磁盘分区和重建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