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北桥散热片上的硅脂硬化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2-10-16):
为了更换网口,拆主板时,发现CPU、北桥散热片上的硅脂,硬化了,以前都是使用正常的,这样的硅脂还能凑合用吗?购买的硅脂,如何知道是否变质?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硬化啦就不要再用啦,接触不好,散热就不行。

网友:
换掉吧,这样对散热不好。

网友:
我个人觉得,出厂的硅都 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折散热器,就不用换。如果拆了那最好把它刮干净,重新打,不然散热很不好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买来的针筒装的硅脂,放了一段时间,比以前稍干,还能用吗?抹在CPU、北桥上,发热后,硅脂会融化、软化吗?

网友:
既然拆开过了,最好擦除干净,然后重新涂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