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图来维修,新手可以吗?

楼主(2012-10-16):
我的师父问俺,是不是很多东西部看
就记不住吗?那没图纸的主板你怎么办?我就非常的郁闷啊。胖子本来就不是一天就吃出来的。我现在能看图纸修机器。为什么他还不满意啊。唉。
请问各路大仙。各路满天神佛。有知道不同的芯片组所连接的不同的总线是什么啊?
芯片

网友:
能看图修出来就行呀,不错的。

网友:
看 图纸没什么不对的,我想说很好。看的懂图纸是必备的 条件之一。。。然后就是维修 经验了 不过是积累出来的 。。我 悲剧的是 我看不懂笔记本 图纸。。
蛋疼啊

网友:
不看图凭经验修,有些是修不出来的,因为你不是知道电阻阻值多大,信号起什么作用等等。

网友:
你可以换个师傅了。除非他教你不看图如何修的比看图的还好!

网友:
不看图纸修机器,那是凭经验的。看图纸是必须的,毕竟你不知道那些小料具体是多大的啊

网友:
1、很多元件,经如RT的IC,没有图纸你连型号都不知道,根本查不到引脚定义,小电阻也都是没有标识的,没图纸根本不知道标称值
2、没图纸看不到信号走向
3、没图纸详细的测试点找不到。
上面几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
不看图纸,只靠丰富的经验怎么行呢?修起来肯定很吃力,还不一定能修好。如果能看懂图纸必定是事半功倍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不会看电路图啊

网友:
我也i是新手,先图纸弄懂!熟手了就不用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