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瞬间断电~!拔P4也断,换了N组CPU场管都不行~!。。。

楼主(2012-10-16):
蛋疼的瞬间断电~!换了N组CPU场管都不行~!。。。跑线路的时候发现黄12V直接对地了,然后又发现红5V也对地了。。。。我当场崩溃。。还修个P啊。。。。浪费我半各小时。。。最后考虑桥坏了 。。量得《毒桥》上的 电容几乎全部导通。。。悲剧啊 。。。。。

网友:
我的神啊。。。。。。。。。。。。。。

网友:
hjq
后面的纯属灌水 当心扣分!

钱程似紧 -3 严禁灌水
wen110jia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着急没用的,一开始就检查几组电源的对地电阻就不会这样白耗功夫了。

网友:
量了,场馆直接对地了 。。。。也 直接击穿了 。。所以 。。。直接换了 第一次遇到此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上提示,我刚才 看到版主须知

网友:
这个你不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还要干桥吗?

网友:
板子拿 到手,不能着急通电的,要先看外观,然后量测主要电压的阻值。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12V短路 以为是12V那边的上管和下管呢结果全部拆了不是  结果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就OK了 那个主板搞了我快一个小时说的  后来准备放弃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才换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修费时间啊。

网友:
维修经验有限还要虚心学习

网友:
修这个需要用点心,不然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太难修了  还是见意换板得了  修了都不小得能支持多久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是要按照顺序来啊

网友: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 经常遇到

网友:
新手学习了 看来检测主板还得一步一步检查 不然浪费了时间  还不知道是破坏性的故障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工夫呀 。。

网友:
嗯 ,相互 学习嘛。

网友:
不插12V 还短路肯定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很多杂牌板会在ATX插头里取12V给CPU供电,这样的板拔下CPU的4Pin也等于没拔!注意了,HoHo!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不少见啊,当有一触即停的板时建议先测主板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哈哈,白忙和了

网友:
我一般拿板在手 先看看, 再上电的 。。你这样的会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