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B 92 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10-16):
液晶电源板 哒哒响,输出12V和5V之间有个7.5B的稳压二极管,击穿后拆下,开关管P9NK60ZFP有问题,更换P9NK70ZFP后,稳压二极管没有代换的。就没上,现在输出电源12V和15V一直涨,是稳压二极管的没上的原因吗,手上没有替换的
输出电压过高 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吗   上面写着7.5B 92 用什么代换

网友:
普通的二极管 能替换贴片的二极管吗

网友:
5V稳压管多得是,去国产机器上网本5V电路拆用的较多

网友:
稳压三级管也多,改换吧

网友A:
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当没开机时用来平衡12V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当没开机时用来平衡12V输出电压。

有替换的吗。找不到,现在12V.5V一直涨,电压高

网友:
找个旧板从上面拆一个

网友:
7.5V稳压管 实际维修中 只要电源修好 没有这个管子也一样正常工作 该管只是12V 5V电容鼓包电压被拉低时才有作用 我是这么认为的 高手别喷我 因为实际维修中 我都是直接拆除的 不影响使用

网友:
直接拆除不行,用不了多入电容就会起包,我试过了。一台HKC液晶就是这个二极管坏了,同时电容也坏了,我还用的是25V耐压值的上了,结果用了不到半个月,客户讲听见里面电容爆的声音了。拆开一看,换的电容全爆了,最后再一个废板上找了个7.5B 的装上,将电容换了用了半年了还没有见客户来。说明好了。

网友:
一般空载待机的时候 12V 能达到20V左右 25V的电容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