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DPS电源管理芯片代换,上机测试通过验证!!!

楼主(2012-10-16):
     一台AOCTFT19W80PS显示器,电源无供电,拆开检修发现保险正常,整流桥正常,开关管正常,无短路现象,就直接秒杀电源管理芯片,发现时LD7552DPS的,上基地搜索有一个说用LD7552BPS代换第四脚电容改成100K电阻换上有电源了,都正常,但是上机测试,带不起负载,最后无奈拆下研究,
  最后用SG6841代换LD7552DPS获得成功,具体是把LD7552DPS第4脚对地电容换成24K电阻即可,其他的不用改。以上个人维修经验,基地对这个芯片代换的资料太少,还有都是打酱油的,本人亲测和基地兄弟分享!

网友(点评):
这种代换很早就有了,一般电阻值在68K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沙发我的.

海韵之恋 -6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电阻在50K-70K好点,否则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带负载能力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50K-70K好点,否则有时候,开机的时候,带负载能力不好,

嗯,谢谢大哥,看看会不会来吧,应该还可以的,不行就找大哥的方法做

网友:
原来6841还能代换7552,我只用6841代换过ob2268

网友:
6841还能代换7552谢谢分享 对我很有用

网友:
还有206之类的都能带换得 关键改电路参数调整不当容易引发人为故障 还是多买几片IC的好 也不贵

网友:
先收藏了 7575很常见哈

网友:
           楼主  你好在么      我现在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你的意思是被 LD7552 第四脚的电容换个100k的电阻?    是这样么    在线等待!!!

网友B:
     可是我的这个第四脚   接三个电容       这咋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这个第四脚   接三个电容       这咋么换?

接三个电容?,通在第四脚的电容换成电阻,这样就行,

网友(2012-11-22):
刚好试了一下,还真行。。。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还有就是第四脚的电阻要是100k的话,芯片是无法满足工作条件的,

网友(2012-12-22):
楼主真是太牛了,这样都可以,我亲自代换了下确实不错。支持

网友C:
2个都是7552,难道不是直接可以用吗,后缀貌似不用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都是7552,难道不是直接可以用吗,后缀貌似不用看吧

不可以的,他们的原理不通

网友:
不错,经验帖子。

网友:
第三脚正常应该是几伏

网友:
很厉害学习了,7552可以用7575代替吗

网友:
SG6841
搞半天 我还得找这个IC

网友:
学习了,收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的,他们的原理不通
楼主我再追问一下,上机试过吗?如果实验过,还真得注意哦,以前维修时,对后缀在意过,但没出过问题。

网友:
的确,LD7552后面有三种后缀,互相不能代换。第一次遇到这种芯片没有注意后缀,把我整惨了。

网友(2015-03-08):
谢谢楼主!还没消化先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买IC直接换的好,电路改不好容易出事

网友:
高手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