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不触发帮分析下

楼主(2012-10-16):
英业达代工  现在是不触发
3VA和5VA控制从何得来?

待机下应该是只有3VAL 和5VAL

开关信号PWR_SWIN#_3
直接到EC
经过一个N管到南桥的PWBTN#
而N管的G级是3VA控制  待机下就没有电压怎么通知到南桥?

网友A:
这是因为你对时序的理解不熟悉,这个PWR_SWIN2#_3发生作用这里完全取决于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当ec工作条件满足,ec就会先发出KBC_PW_ON先去开启+3va+5va 这个电压出来了才会有后续的q39导通形成PWR_SWIN2#_3,南桥才会发出SLP_S4#_3R SLP_S3#_3R去开启后续电压如图

网友B:
问下PWR_SWIN2#是不是几经上拉的了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PWR_SWIN2#是不是几经上拉的了高电平

这个必须高电平,别管他几拉,按开关才会有瞬间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对时序的理解不熟悉,这个PWR_SWIN2#_3发生作用这里完全取决于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当ec工作条 ...

先谢了版主  KBC_PW_ON待机是高的还是低的?主要是看不懂V3A 和5VA的开启电压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C:
有这位大师给你分析,我们就没说话的余地了。时序确实要会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状态下有哪些电压出来。你没有把时序拉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待机的时候这个3.3V电感和5V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出来。有些机器是先出来3.3V的LDO电压的,这个SW#开机信号正常肯定是高电平状态,开机的瞬间会被拉低一下,就是一个高低高的脉冲变化。EC要发出对南桥的开机信号,那EC首先得要得到所有条件才行,EC的工作条件有:3.3V供电,时钟晶振,EC复位,ACIN信号3.3V的,休眠开关3.3V的,BATLOW#3.3V的,还有就是跟BIOS的通讯是否正常。     南桥的开机条件:PWRBT开机信号,VCCRTC,RTCRST,32.768时钟,RSMRST#,3.3VSUS,1.5VSUS,5VREF。 这些信号和电压都要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位大师给你分析,我们就没说话的余地了。时序确实要会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状态下有哪些电压出来。你 ...

  谢指点  这些基本都还是有点了解的  能帮看下我发的图 3VA 和5VA的控制是怎么控制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多是BIOS,刷个试试

llhao777 -2 你修过几台这样的?这机器取了BIOS也能触发

网友:
此机器开机不需要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