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心情好的大师指导一下lm393dt的运算公式

楼主(2012-10-16):
请心情好的大师指导一下lm393dt的运算公式,三角形里面还有一个小圆圈。

如果能讲一下左边两个信号就更好了。

网友:
嗯!不是仁宝点火回路吗!嗯!这是个电压比较器,当PU2A的5脚为高电平    6脚为低电平时,此时7脚才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从而让PD6这个与门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lm393   3脚大于2脚  1脚出高电平

网友:
LM393  运算比较器  3脚大于2脚  从1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学习了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

网友:
感觉好像我们的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