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怪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2-10-16):
DELL D630触发电流0.07过三秒掉了。如果一直按着开关大概二十秒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使用。这故障怎么处理

补充内容 (2012-10-18 19:08):
问题已解决  重植南桥

网友:
这问题牵涉太广了吧,仔细观察主板是否有进水腐蚀之类的,还有外设是否正常如USB,网卡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你加焊下BIOS  或者始终芯片试试   好了  给我踩踩去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方法试了。涛声依旧

我故障和你的一样  这个故障很多   我修好两台都 是加焊的BIOS    你用风枪吹那个地方  热一点在开机可以开机   都补补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故障和你的一样  这个故障很多   我修好两台都 是加焊的BIOS    你用风枪吹那个地方  热一点在开机可以 ...

BIOS补焊过了。用风枪把那一边都吹热了开机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