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9 液晶不断亮、灭的故障

楼主(2012-10-16):
方正fg981-w9 液晶显示器一般正常显示,有时就一亮一灭闪,灯也跟着亮灭的,灭的时候按开关键能点亮,怀疑是驱动板故障,大家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先排除高压和灯管

网友:
查灯管是否漏电,高压板升压管是否有软击穿,5V输出电容是否有容量不足。

网友:
高压和灯管已经完全排除,电源也很稳定。在出问题时我量了各按键电压0v,亮时3v貌似正常,我现在把按键板拔掉不闪了,继续观察中。

网友:
那应该是按键漏电

网友:
现在还在观察中,如果真是这种问题我还是头一回遇到,从3v到0v,又从0v到3v完整的切换,以前遇到都是一点几伏,二点几伏。

网友:
按键开关漏电换掉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按键有问题,还纠结什么?常用的pw键,但建议你直接换一组!ok..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把滤波电容都换掉试试,如果故障没有排除,请更换解码板上的3.3伏和1.8伏稳压管。

网友:
按键问题,一组已经更换了,现在问题解决了,今天客户又拿来了一台同样故障,同样更换全部按键。

网友:
确实是按键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换驱动板就好了 楼主先排除下高压和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