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W1943S故障

楼主(2012-10-16):
屏幕一会亮一会暗,看一会眼睛很不适应,外接了灯管还是一会亮一会暗的。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先改个高压板试1下

网友:
先改个高压板试1下

海韵之恋 -2 复制也不用全一样吧

网友:
看下按键有没漏电

网友:
查高压板ADJ电压是否跳变,高压板有供电不稳压,建议更换高压板。

网友:
开始接了个高压板带了个22寸的灯管,只有一半亮(可能是只能带19的),再一看高压板也放不进去,之后把一些焊点加焊了,安装上倒是好了,不出现闪烁了,看来是有虚焊的地方,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回复。用了两小时又出现了,还得改。

补充内容 (2012-12-20 10:00):
昨天没事又拆开看,拆开后用了一天也没出现,楼上那位兄弟说可能是按键板问题,再接着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