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30SIX - 37GV3000-C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2-10-16):
      一位美女带来维修的机器。只说了句玩着玩着就成这样了。就坐在边上玩起了电脑。我们这店面免费提供客户上网。当时我也是这样相信她的。最后证实了那句话。越漂亮的女人说的话越不能够相信。好了。废话少说,入正题。
      拿到机器,首先插上恒流源。按开机键。电流跳变到1.006左右。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拆机。因为我是新手。虽然知道电流跳到1.0。CPU电压已经出来了。我还是手痒。去量电感的电压与对地阻值。量着量着。突然电流跳变到0.084。我的怪怪。量量电压搞短路了。还好,我没心脏病啊。没被吓晕。当撕开主板上的贴纸时。发现已经发霉了。这,这明显的进水的痕迹啊。被忽悠了。赶紧去找人再谈价钱。
     进水机器。首先要做的不是维修。而是清理。用洗板水把明显和不明显的地方洗干净。再放到BGA机器进行烘烤几十分钟。
     触发,电流跳变不正常。测量EC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有选中BISO。用示波器打BIOS的输入输出脚有没有波形。以上基本条件满足。<到这步时。是还没去找图纸。简单的对主板测量的。>然后去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用示波器打南桥晶振。发现晶振不起振。南桥挂了?还是晶振挂了。还是谐振电容变质了?找到问题。就要去决绝他。先搞定触发电路再说其他。到这里。必须要去找图纸了。我是新手啊。
     打开图纸。找到RTC电路那里。对着图纸看到 D2明显烧黑了。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晶振还是没反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测量南桥下面的电容。发现有短路。说明南桥挂掉了。直接上BGA拆桥。桥拆下后发现南桥底部。主板的焊盘上发霉严重。特别是焊点E1,E2。这是导致RTC电路故障的黑手。 。换上好的南桥后。插恒流源。按开关。还是不能显示。说明还有问题。没办法,任务还没完成。还需努力。
电流跳变没跳到0.3。说明少电压。测量5V电感时发现。这个电压没出来。看图纸。找5V是怎么产生的。
发现5V的开启信号815_ON没有。追查到 AUX_ON没有产生。而AUX ON是 ,其中VADAP是插上电就有的。经过测量PR41,PR39,PQ10变质。更换后。此板总算修复成功。
从板刚刚到手。测量电压所有的电压已经出来。短短几分钟出现这么多问题。这就是传说中的进水机啊。因为我比较懒。过程被我简写了一些。请见谅啊。

网友:
当然啦。新手嘛,少不了师父的在边上的指点。

网友:
补上图纸。网速慢。不知道发上去么牛有?

网友:
啊。没发上图纸啊。这网速真是。。。。。

网友:
一开始检测RTC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行, 不错,我今天接到一台进水的本,进了好多天了,其它的全修好了就是EC加 热一下就亮了,不加热就不开机,无语了

网友B:
额 我怎么看的晕头晕脑, 电流上到1.0 然后 桥莫名其妙的不触发了?
然后发现桥就无缘无故的短了?
换了桥 又发现5V开启信号 相连件挂了?
是这样的吗..... 不过楼主的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C:
那RTC电路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正常呢?比如什么多少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我怎么看的晕头晕脑, 电流上到1.0 然后 桥莫名其妙的不触发了?
然后发现桥就无缘无故的短了?
换了桥  ...

因为是进水的机器。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RTC电路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正常呢?比如什么多少伏之类的?

RTC是最基本的东西啊。它的主要作用是保存时间的啊。

网友C:
我知道RTC是保存时间的,那检测它的好坏总有条件吧?

网友:
"虽然知道电流跳到1.0。CPU电压已经出来了。我还是手痒。去量电感的电压与对地阻值。量着量着。突然电流跳变到0.084。"

呵呵,楼主上电也能量对地阻值么?
不过这板子够折腾人的,问题这么多,还是被楼主修复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 不错,我今天接到一台进水的本,进了好多天了,其它的全修好了就是EC加 热一下就亮了,不加热就不开机 ...

这毛病真怪啊!
但恐怕还是得耐下心来量条件啦,呵呵。

网友D:
请问楼主:
这本本是什么型号的呀?
V30SIX - 37GV3000-C0似乎有点眼生。

网友:
支持原创。打击盗版。

网友E:
         为什么5V电压都没有,能开机?LZ说开机电流没到0.3.意思就是能开机。还没怎么遇到过没5V输出,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RTC是保存时间的,那检测它的好坏总有条件吧?

测量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5V电压都没有,能开机?LZ说开机电流没到0.3.意思就是能开机。还没怎么遇到过没5V输出,能开 ...

刚刚拿到手上是能触发的。几分钟后就不能。后来确定是进水的机器。进水机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这本本是什么型号的呀?
V30SIX - 37GV3000-C0似乎有点眼生。

是比较难找的啊。这个好像是图纸上的型号。不是主板型号吧。今晚我看能不能发这份图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