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无时钟

楼主(2012-10-16):
台机主板无时钟,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晶振有电压,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条件才出时钟,不会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这样的情况,也不知怎么修,小白呀

网友:
不是说换芯片就好了,就算换1000个还是没出电压的

网友:
看来大家还是对时序这个问题没有弄明白 我觉得月饼有必要出来现身说法

网友:
但是月饼是很贵的 估计够呛  算我没有说。。。。。。。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先看看主板的几大电路是否全工作了,先查前面,要是几大电路都有,依然没有时钟,再查此电路

网友:
CPU的供电没出来啊,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没满足出不来

网友:
哈哈 主板CPU共点正常吗 南北桥共电有没有先量一下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   时钟IC  再不就是南桥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还没找到 CPU的IC,

网友:
看是什么芯片组芯片,INTEL的话需要CPU供电正常后发出VRMPWRGD信号作为开启时钟信号的条件之一

网友(2014-10-06):
怎么搞的,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查,先学习学习吧

网友:
查出问题没啊

网友(2017-01-06):
好不好搞,我也有两块板子没有时钟

网友:
按照时序看一下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按照时序看一下,如果有一些电压没有出来,也是不会出来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