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 画中画么??有图

楼主(2012-10-16):
开机就这样    进BIOS  也这样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显卡

网友:
联想 旭日 C46次系列的 显卡门

网友:
显卡门,你搜下论坛很多这样的。

网友:
必须换显卡,神舟的也有这种现象的机子。

网友:
这显卡板修是好修,但扛不久,改风扇声音又大。还一点就是显卡板不好装,很容易导致机器不跑码,谨慎操作

网友:
修的话,顶不到一个星期,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你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最实际~~

网友:
换改良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  !楼主

网友A:
换改良的631  保证不返修了

网友(点评):
呵呵 那地多少钱啊 ~!~! 值得么?

网友:
是屏给配大了,留1/6就够用了,哈哈   开玩笑,有台机子我换了显卡也没用多长时间,最后直接换了板

网友:
显卡  换吧

网友:
显卡门常见现象 换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我有一台也是这样,是显示器主芯片坏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一个良品显卡,加焊重植都用不了多久,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不是修电脑的。。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呵呵~!~ 新手~!自学~!~! 你眼睛真毒啊~!~

网友:
我也修过这加焊用不住 第二次加焊完了风扇改长转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这显卡本身有问题,还是给客户换新的改良显卡吧。

网友:
我没打开 ~!~! 手里没有BGA 机器  就知道是显卡的事

网友:
asus 也有这样的  干显卡

网友:
显卡门呀,  做显卡吧, 建议换个改进版的

网友:
显卡门,还有这东西,学习了。

网友:
换631吧,楼主这是C467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改良的631  保证不返修了

翻新的六十

网友:
换改良显卡 ,一般不会返修!修用不了好久就返修了!

网友:
这种遇到的多了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总是在这个时候给你赚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