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 开机到LOGO不动

楼主(2012-10-16):
联想F31A 开机到LOGO不动。BIOS刷了几个,南桥换了,时钟芯片都换,包括晶振,网卡,声卡都了,不知道师兄高手们能否给个提议和问题、所在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你测测USB口正常的不

网友A:
建议是直接换板都修成这样了,用示波器量不动状态时南北桥所有和时钟有关的线路仔细点会有收获的,cpu电压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是直接换板都修成这样了,用示波器量不动状态时南北桥所有和时钟有关的线路仔细点会有收获的,cpu电压都 ...

CPU电压是 正常,回不会是 少组信号不对

网友:
看下读卡器的芯片。我上次有一台就是读卡器芯片的问题。要换不是拆

网友C:
大大小小都换得差不多啦,那这主板有点玄了。主要是量USB对地数据对不对,而不是电,很多时候是客户把U口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是 正常,回不会是 少组信号不对

你这个最好是换掉北桥,我是怀疑dmi总线引起当机,还有ec你先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小小都换得差不多啦,那这主板有点玄了。主要是量USB对地数据对不对,而不是电,很多时候是客户把U口擦 ...

usb数据值是对的 ,也看了 ,U口是 好 的
该检查的都做了 ,

网友:
换EC试试看吧,不行真得换板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SB背面的电压电容问题

网友:
外设全部去掉,USB供电,网卡,声卡,电容短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