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大写灯闪四下

楼主(2012-10-16):
   HP CQ40的,INTEL的主板,大写闪四下停几秒后是什么问题。我最怕CQ40的哟,这个机子问题最多。

网友:
hpcq40 intel 图纸。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zip

网友:
先换内存 不行刷BIOS

网友: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的,像你这种情况,先换个CPU试下,这种问题  ,我都碰到好几次了,先换CPU,如果还是老样子,独立先卡的话 ,有可能是北桥,也有可能是显卡,但是先做北桥,没有独立的话,就直接上北桥把

网友:
内存 显卡 bios  肯定能行

网友:
CQ40的修的最多 问题也是最多的 我不是说HP不行啊 大家看清楚 我说的是送修的HP中 CQ40的比例较大

网友:
北桥吧,还是先搞一下。bios

网友:
已解决,内存这块有问题。闪四下,内存问题/

网友:
和我这个一样
但我这个不是内存的问题
还没搞好

网友(2013-01-13):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还没修好。

网友A(2013-11-08):
我正在修呢,淘宝买的板子,开始是显的,我犯贱给测下温度,结果一会儿216就挂了,换了个60元淘宝买的IC上去就是先是慢闪,加焊一下后就闪四下停一下,我这除了桥还是桥,U和内存都换了,无果,淘宝卖的桥真是让人发指呀,这样做生意,不地道的太多了.谁能管管呀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得多,不过每个问题都不是一样的,他的小型号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呢,淘宝买的板子,开始是显的,我犯贱给测下温度,结果一会儿216就挂了,换了个60元淘宝买的IC上去就是 ...

芯片都不保上机的,尤其是那些两三百一个的,ATI的桥,我上次换了两个才好,有时就是心里不爽呀,明明知道是这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别看灯闪几下,这规律不明显的,风枪验证一下就知道,,,不能验证就换.

网友(2015-11-05):
碰见一个但是是INTEL的,换内存,刷BIOS都不行,显卡做了也不行,头疼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