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I/O 83627的 问题求师傅解答

楼主(2012-10-16):
请问一下主板上的I/O 83627HF-AW 的第67脚PSout#的3.3V电压是谁提供的?是不是5VSB间接提供,VSB直接供给。还是南桥供电的?我在网上查拉一下说是南桥提供电压,I/O负责控制的。但学习资料就说是是不是5VSB间接供电VSB直接供电,搞到我头都晕啦请问哪位有维修经验的师傅帮我解答一下。我上面所说的PSOUT#发信号给南桥的PWRBTN#,也就是输出高低高开机信号给南桥的开机电路触发模块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是不是我问得不清楚还是怎样呢?

网友:
是个输出脚 ,模块内部提供。

网友:
你不用钻太深了  不要管具体谁提供 因为有可能是经过电路的转换 但是随便怎么转换,他的高电平都是5V处来  有的是5VSB  有的事5V VCC

网友:
如果有3.3V 没有输出 断开南桥 有输出 查南桥及中间电路 反之就是I/O问题多些

网友A:
83627是瞬间高电平触发,也就是说按下开关的同时,68脚有一个低到高再到低的电平变化,这个芯片中,68脚低电平,只有触发瞬间,在开关上过来一个瞬间的高电平,当我们松开手后,此脚又变为低电平,当68脚有一个电平变化后,IO的67脚也有一个高低高的变化,此脚待机就有3.3v,67脚向南桥发送一个电平变化后,当南桥检测到67脚有电平变化后,南桥触发电路被启动,输出持续3.3v到IO的73脚,72脚拉低绿色线,实现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83627是瞬间高电平触发,也就是说按下开关的同时,68脚有一个低到高再到低的电平变化,这个芯片中,68脚低电 ...

恩,这个原理我明白。我就在想如果67脚没电压那究竟是南桥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