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时钟

楼主(2012-10-16):
主板无时钟,怎么查,供电正常

网友:
我也小白,坐等高手

网友:
看时钟IC供电条件,主要有:包括 本身供电,晶振起震没有 复位PG  系统总线。。不行只有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明天查看看

这个简单的  你现在 在那里学习???

网友:
cpu供电查查

网友B:
没有说清楚  按INTER 和AMD的时序走

网友:
             怎么量出,无时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清楚  按INTER 和AMD的时序走

INTER 和AMD的时序是什么?师兄

网友(2013-01-23):
有副时钟芯片的 有供电有3.3 有北桥时钟 无内存时钟怎么查高手看看

网友(2014-10-06):
现SOYO  AMD主板现无时钟,不知道怎么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