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3DE3L

楼主(2012-10-16):
一张华擎P43DE3L 症状就是关机后变成重新开机。裸机试也是一样,bios刷过  IO换过,南桥也加焊过,还是那样的问题,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了,望各位指教下

网友:
把声卡,网卡去了,试试

网友:
把南桥焊下看,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IO换过了,只能查查南桥试试了。

网友:
   期待结果,,怎么解决的LZ说一下、、、

网友:
换一个南桥?

网友:
楼主 这不好查   我也有还几块板  没动

网友:
跑一下绿线呢,看看是什么拉低绿线电压的

网友:
关机变重启,说明关机后,南桥没有提供持续的3.3VSB,查图纸

网友:
南桥 io 把

网友:
是按PWR关机还是走程序关机啊?你说的是重启了吧?我遇见的是I/O问题多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应该是南桥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南桥和I/O,楼主再努力查查,希望能修好.

网友:
楼主加把劲后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