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柴油机输出的电压平稳呢

楼主(2012-10-16):
怎么能让柴油机输出的电压平稳呢?柴油机输出的是交流电油门加大就达到30V了,我想要的是直流电,我加了个全桥现在是直流了 可电压成20V了,我要的是13V,怎么弄才能让电压又平稳还是13伏多呢??? 不管油门加大或小油门电压始终是13V呢  谢谢各位了 帮帮忙  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13V加到一个摩托车电瓶上呢 给电瓶充电    望各位能给想个比较安全的电路出来, 谢谢了 有电路图最好    小弟愚钝

网友:
接上一个电瓶是不是就平稳了?

网友:
同学,这个东西自己做起来很复杂呀。买个现成的DC to DC集成模块就可以了,12V电瓶充电电压是16V吧

网友:
我的个脑子啊!你们那里还没通电吗!还搞柴油机来发电给电瓶车充电??你不会在沙漠地方开着小电瓶车去拖柴油机没电了!就地把柴油机搞成DIY给电瓶车充电!在回大陆吧!千万别跑去《龙门客栈》了啊!那里有家黑店哦!甄子丹都差点挂在那里了!!!兄弟保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O(∩_∩)O哈哈~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柴油发动机上的发电机?

网友:
7812的稳压管就是输出12V

网友:
你要说清楚柴油发电机是什么内型的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有一个办法,你先在全桥后面加一个50V10000UF的电容,再在后面加一个DC-DC的转换模块,请人帮你把模块输出设置到13.5V~14V之间就可以了。12V的摩托车电瓶充满电为13V,最高可以充到14V,千万别过充哦!

网友:
汽车的发电机给电池充电时就有个稳压模块,,,磨托车的也有,,,,,你去修磨托或修车的那边找个拆机的就行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懂,,,是用在发电机到电池之间的

网友:
叫硅整流器,有些只是整流桥输出,有些是带稳压输出的

这个直接容易找到,动手能力不强的比较合适

网友:
最好采用 DC to DC集成模块,输出电压不要超过14V,并且输出电流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