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1117是不是都可以代换

楼主(2012-10-16):
稳压管1117是不是都可以代换,还是要型号一样

网友:
都是1117的就可以啊。这个1117是靠外围来确定输出电压的,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哦,原来这样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是吧 记得有3.3的 1.8的啊

网友:
也遇到有定电压的,如1117-33,1117-50。

网友:
我记得后面跟有数字的是固定输出的,要输出相同才能代用,无后缀的是可调型,可调型的代用固定输出的要加取样电阻

网友:
不能见1117就直接换 稳压值不一样 要看清楚输出多少

网友:
呵呵 没错 我上次还见到了一个1117 1.8 v的

网友:
不可以  要看输出电压多少 有1117_1.8V  1117_3.3V 1117_5V,外围电阻可以调节。还有看功率    大功率代换小功率的

网友:
1117-5v 找不到代换的,能把输入+5V短接到输出吗

网友:
1117稳压器不是随便带换的,有的稳压器本身输出固定的电压,不需要调节电阻,凡是输出固定的稳压器,它的电压值一般在上面写着呢,比如3.3v   2.5v  ,1.5v  还有呢 ,记不清了

网友(2013-04-22):
    幸亏啊  我没换

网友:
受教了呀!

网友A(2023-01-11):
请问大师们:JY1117ADJ621Q稳压器用什么型号替换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