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0.25A 掉线 有时候这样 求解

楼主(2012-10-16):
PM 45 +82801IBM 的,本来是有些花屏 加焊下好了 原来客户拿来时我开了一次也是掉电 当时没注意这么多 加焊好了 过了一天想再试试机的 郁闷 每次都掉电 拆机吧 裸板0.25掉电 到0.03A 加焊下晶振等等不知道怎么搞的 又上电了 然后试了几次都这样正常 过了会放了下 又这样 求大神
掉电

网友:
加下CPU供电管理芯片试试看,好像是CPU没有过

网友:
关注中。。。。
好了回复下

网友:
不一定啊。看下B电压出来没有。这个电流应该先行电压没出来。

网友:
把南桥晶振换了 好了

网友:
换南桥晶振 和2个电容

网友:
晶振都焊坏了那要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