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2-10-16):
H3C1526交换机的电源,原装的烧坏了,这个是在淘宝买的山寨货50元呢,可用了没几个月就不行了,卖家不给保修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是正常使用时出的问题,没被雷击,保险没断!原来有个陶瓷电容BN102K 1KV的被烧黑了(被烧黑了看不太清楚,从卖家给的原理图上看应该是102),换成 BN102 K 2KV的耐压的,还换了个二极管FR107换成FR207(本地没107卖),但换完后还是没输出!!!输出是5V6A的,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测直流高压有没有  然后查启动电阻  开关管基极电压有没有 看输出级有没有短路保护 电源原理就这样

网友:
修这个,还不如把原装的修好。我修过十几个交换机电源,原装的搞好了,和新的一样耐用。

网友:
你那个电容1KV左右的,是吸收反峰高压的,那个烧掉了,估计你的开关管也挂了,查查开关管!

网友:
修原状的那个,应该是开关管的是

网友A:
仔细检查没个元件(也没几个东西),跑个电路图出来看看,研究一下烧坏的地方与什么地方有关。这个是不是自激式振荡电路(有个小三极管没看到),还双面印刷的电路板,高深呀

网友:
楼主开玩笑吧,那个102电容本来就是黑色的,要是烧黑的你电容旁边原件不是要着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没个元件(也没几个东西),跑个电路图出来看看,研究一下烧坏的地方与什么地方有关。这个是不是自 ...

那个三极管是431,卖家没给电路图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三极管是NPN或者少见到的PNP,用来控制N型场管导通关闭产生震荡,431是5V稳压用的

网友:
慢慢查嘛

先看一下高压有没有,也就是整流部分的。有高压又简单了,继续查下面,应该有什么管子或芯片控制的吧,查下型号,得到型号再查参数图纸,根据图纸和实际电路细查吧

网友:
看样子LZ想连万用表都不用按大家的说法去修,可能吗?那电容、二极管为什么换?起什么作用?损坏程度(开路、短路)?这样维修很冒险的,不是好方法。

网友:
首先先了解清楚开关电源的原理再动手吧,一点基础都没有,否则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
5V 6A。变态的电源。干脆整个3V 100A的。

网友:
弄山寨的,不如弄好原装的。绝对比寨的经用。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电源坏了,看看是电子电源板子还是工频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