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2寸液晶电视主板板芯片烧焦--看不清型号

楼主(2012-10-16):
LG的屏,型号:LC320WXN(SB)(B1).
主板:715G3705-M0B-000-005X

画圈的地方 烧焦了,问一下有谁修过这种 说一下这芯片的型号,非常感谢!

芯片已经卸下来,14脚贴片。

网友:
电视型号是什么?

网友:
电视型号壳上面不见了,就看到 东芝牌子。

网友:
山寨的品牌

网友:
什么也看不清。是什么样的。照的清楚点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管,找个大一点的换上试试

网友:
看不清你的照片

网友:
修过这种板一模一样的就知道。没必要拍的连电阻都可以看到吧。

网友:
只要看个形状一模一样就知道,没必要拍到电阻型号都看到吧。

网友:
不是有没有必要,是个对待态度问题。。 那些回答和看了没回答的人,可能看了这图片,第一反映就是不够清晰。。
只是我多嘴说出来了,,
好歹报个电视型号,我也好查下图纸啊。。 用这个屏的电视也不少,屏号没用

网友:
看板子的板号是冠捷代工的

网友:
这个是伴音功放,是数字功放,要找电路图了!

网友:
看到2个欧规的Scart端子,看来这个机器不是为国内生产的。烧焦的芯片,如果的确是音频功放,拆掉应该还可以开机的。找不到原来的IC,就自己摆个小功放板进去替换掉吧,电视里面这么宽敞,大把地方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