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10-16):
这几天修了2台大电流的机子,以前多感觉很简单 多可以搞好 这次碰到2台多是 烧了显卡供电1.05V的上端MOS管 修好后多不显示 感觉应该是显卡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打一下显卡上的阻值,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一般上管坏了。。。负载也会坏的。
你这个显卡应该也坏了。这种烧坏了。可以量得出来的啊。

网友:
先要搞清楚是那块的问题,先排除电源

网友:
显卡短路一般也只是导致自动关机,不会烧主板的

网友:
没有短路,阻值底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你多测测哪里不正常